[嵌入式linux]
虚拟机装好FEDORA9后,它每次启动都还需要这个镜像文件?

楼主:
我的FEDORA9的镜像文件是在硬盘里,装好后就拔了。
后来启动FEDORA9时会提示没有找到我硬盘里的镜像文件,但是还是能登录进去。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白问题,请大家赐教

网友A(2014-01-16):
我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你把提示错误的截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你把提示错误的截图传上来看看

就是启动那一下会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启动那一下会提示

这个与fedora9的启动没关系的,看他的提示(后面看不到)猜测应该是说不能从这个路径启动,你如果不想看到这句提示的话,可以这样做:
(1)、把光驱改为物理驱动器;
(2)、把"I:\软件\Fedora..."改为任意的存在的路径,只不过你启动fedora后,点击连接光驱,会弹出你添加的iso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fedora9的启动没关系的,看他的提示(后面看不到)猜测应该是说不能从这个路径启动,你如果不想看 ...

改成物理驱动器又有新的问题。

网友A:
你电脑没有物理光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没有物理光驱吗?

嗯,是的,公司电脑没光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公司电脑没光驱。

那你改成物理光驱肯定不行了,改成其他存在的iso文件或者不连接光驱应该就没有提示了,系统安装过了,不需要安装镜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改成物理光驱肯定不行了,改成其他存在的iso文件或者不连接光驱应该就没有提示了,系统安装过了,不 ...

嗯,我把上电连接光驱的那个选项的勾去掉就不会提示了。谢谢帮忙

网友B:
是不是启动时的选项有问题?
选择从硬盘启动

网友C:
你禁用光驱就行了吧。
这是因为你设置了光盘,且加载了光盘镜像。虚拟机一开机就会打开设置的路径的ISO,发现没有文件,就报错。所以你既然没有放ISO,你就告诉它你没有放光盘,或你压根就没有配光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把上电连接光驱的那个选项的勾去掉就不会提示了。谢谢帮忙

那就对了。肯定是安装完系统后,没更改启动盘。选择从硬盘启动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