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怪事一桩;

楼主(2014-01-15):
B端:0,1,2,3,4,5;
0,1,2,3设为浮空输入;然后使用ADC功能;
B4,B5,设为输出(OC);

B4和B5可以正常输出0或1;
问题:但不能读到正确的引脚状态值;我用这二根线模拟I2C的功能,想读一下ACK的状态;

通过排除法,最终锁定;发现规律:
不使用B0123的ADC功能时,B4B5可读可写;
一旦B0123启用了ADC功能,则B4B5读失败;

解决:
读B4B5前,把ADC关掉;恢复默认值,然后B4B5也恢复正常的读写功能;
问题解决了,但有些晕乎乎的;

网友A:
寄存器设置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这下心烦死了,总是出现这个;

网友B(2014-04-23):
stm8s103的存在同样的问题,硬伤啊。

我也是使用ADC后,PC4脚输入电平就不能正常检测。 实际我没有复用PC4作为其他功能,只是初始化为上位输入模式。

估计ST也不会承认。 上市同几年的产品,可靠性让人担忧。

网友C:
我还是觉得软件问题最大。

网友D:
我觉得不要轻易的怀疑芯片,必竟是大厂,而且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多检查检查自己的程序或硬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m8s103的存在同样的问题,硬伤啊。

我也是使用ADC后,PC4脚输入电平就不能正常检测。 实际我没有复用PC4 ...

不会吧,有时间 我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