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K线通讯接口电路仿真

楼主(2014-01-15):
请教各位,有没有汽车K线通信接口电路仿真资料,交流下,谢谢!

楼主:
关于KWP2000的协议我看过了,我想知道对于上拉和下拉电阻值、对地电容有没有做过分析, 我现在发现在多个接口集成在一起时的通讯波形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可以参考下33290的datasheet来理解电阻电容的大小和作用

网友B(2019-09-12):
楼主 你汽车K线通信接口电路用的是芯片还是分离元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