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在外部中断中读取AD值?

楼主(2014-01-16):
stc单片机,外部ad使用的是cs5532,想在外部中断中读取ad并入队列,然后再主程序中进行算法处理,该怎么写呢?

网友A:
cs5532转换完成触发外部中断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B:
如果这也搞不定,那么估计你其它部分也很难搞定,即使你认为搞定了其它,估计是‘虚假繁荣’性质的‘搞定’。

建议先看基础教材,好好温习一下后再仔细想想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