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的BOOL类型

楼主(2014-01-16):
Keil 4     STM32F103    3.5的库  想问下在这个环境下  keil有没有BOOL类型数据? 如果没有,该怎么替代?

网友A:
用结构体代替
struct
{
    u8  bit0  : 1;
    u8  bit1  : 1;
    u8  bit2  : 1;
    u8  bit3  : 1;
    u8  bit4  : 1;
    u8  bit5  : 1;
    u8  bit6  : 1;
    u8  bit7  : 1;
}byte;

网友B:
基本是unsigned char类型

网友C:
我一般用UCHAR的

楼主:
2楼定义结构体的意思  是不是指BOOL类型  是个位类型的?  看来keil里是没有BOOL类型的了?我觉得是

网友D(2016-12-05):
#ifndef __cplusplus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endif

网友E:
包含stdbool.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