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射频卡的功耗,怎样测量出来?

楼主(2014-01-16):
我用MSP430G2012加A7325(射频IC)做的射频卡。
此卡是有源卡(钮扣电池供电)。一秒种内发三个ID,大部时间都是休眠状态。
现在我生产出来的卡,我都用万用表测量过电流量的。电流量是:1.8uA-40uA左右。这些我认为电流正常的卡总有一些几天就把电耗完了。那些正常的卡,电池可以用16个月以上的。
(不是电池质量问题,重复换了电池,这些卡一样耗电很快。)

请问,我现在用什么办法可以在生产的时候就把这些卡找出来啦?怎样测量?
谢谢!!!

网友A:
觉得硬件原因居多。
既然有的卡耗电正常,说明程序运行没有问题。
建议对耗电厉害的卡和正常的卡,做下耗电电流曲线对比,查找硬件原因

网友A:
另外,亦可以测量一段时间内的功耗。
测量方法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87006-1-1.html

楼主:
是不是应该用电源串联电阻的方式,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用电源串联电阻的方式,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好啦?

是的

网友B:
看能不能采集电量的啦。。。

网友C:
批量生产时的功耗问题确实烦人,有同感。

我们一般至少会制作一个简易工装(若干电阻,一只万用表或者电流表头,若干无锁开关,若干导线,若干接插件,自制线路板或者万用板),专门用来对通过初步检测功能合格的板子进行相对长时间的静态功耗测试,一次可以同时挂若干个板子,静置一定时间后逐个检测整板电流值,将电流异常的筛选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老化”实验,这样挑出来的板子一般就稳定些了。像您说的异常耗电的板子,应该能筛选出来。不过,1秒内要工作唤醒三次,数字万用板读数可能会比较麻烦,用指针表头比较直观。

您的板子的正常电流值范围比较大,我想这个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筛选标准。对于异常耗电的板子,原因有诸多可能,得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排查,比如装配、焊接、工作环境、元件参数选在临界值、程序潜伏的漏洞等。如果故障品比例不小,最好还是要好好检视一下设计。

网友D:
楼上说的非常不错,功耗的测试调节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