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级的有源射频卡,其功耗怎样测量?

楼主(2014-01-16):
我用MSP430G2012加A7325(射频IC)做的射频卡。
此卡是有源卡(钮扣电池供电)。一秒种内发三个ID,大部时间都是休眠状态。
现在我生产出来的卡,我都用万用表测量过电流量的。电流量是:1.8uA-40uA左右。这些我认为电流正常的卡总有一些几天就把电耗完了。那些正常的卡,电池可以用16个月以上的。
(不是电池质量问题,重复换了电池,这些卡一样耗电很快。)

请问,我现在用什么办法可以在生产的时候就把这些卡找出来啦?怎样测量?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应该用电源串联电阻的方式,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好啦?

网友A:
额,在这里又看到楼主了
如果有uA级电流的测量设备也可以的

网友B:
1、高精度电流测量设备直接精确测量
2、间接测量,例如可以先向某个大电容充电,然后用这个大电容对产品进行供电,然后测量电容的放电曲线去推算功耗和电池供电状况。
3、间接测量还有其它一些办法,可以自己百度

网友C:
可以用HP34401A等高精度万用表连上电脑长时间测量电流,1秒中测量几百次应该没问题,估计可以帮你发现问题

网友D:
生产后 总归要测试的吧,做个测试架,串个表 测待机电流和发射电流,电流大的挑出来 找原因

网友:
应该找找原因为什么有些偏差这么大呀,我觉得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要不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