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稳压器设计思路求解,

楼主:
做一个东西其中一部分是  太阳能电池板—开关稳压器—逆变器
开关稳压器的输入是变化很大的范围(直流),输出要求48V 60W 对于这个设计,没有很好的思路,求解!
还有要求稳压器能稳定的电压范围大一点,但是48V以下的 也不能利用吧?!
主要是稳定的电压范围 和需要取样,反馈,稳压,一定要稳压,这两点和开关电源还点差别。
大家多交流一下,楼主谢谢了!

网友A(2014-01-17):
表述太含混不够专业。随便一个开关电源,几乎都有很好稳压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述太含混不够专业。随便一个开关电源,几乎都有很好稳压特性

额,头一次接触这个。请教一下,用一个降压的开关电源,110V降到48V DC-DC的,当输入改变 比如到90V的时候,输出还能是48V么? 如果不能,应该在开关电源上加什么电路呢? 多谢。。

网友A(点评):
没问题,它们都有稳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48V以下的 也不能利用吧?!------------用可以升降压的开关电源。

头一次弄,就先用降压的吧,查资料了,反正48V以下电池板已经没有啥输出能力了,就做降压开关电源吧,我想做最简单的,震荡 开关管 续流二极管 电感 电容组成的电路,请问这种最简单的能稳定工作么,还有,用哪款开关MOS 和震荡用的芯片合适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