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编译出现大量错误跟警告

楼主(2014-01-16):
我在用PIC18做一个USB数据通讯,程序是网上下来的,下过两三个都是出现这种大量出错提示,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看着这么一堆错误真心不知道怎么解决,没有方向,求帮忙,求提示

楼主:
Warning [374]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2.5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2.5 ";" expected
Warning [374]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2.15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Warning [374]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3.5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261]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3.5 struct/union member "rom" redefined
Error   [261]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3.5 struct/union member "rom" redefined
Error   [314]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3.5 ";" expected

错误对应的代码
    byte* bRam;                         // Ram byte pointer: 2 bytes pointer pointing
                                        // to 1 byte of data
    word* wRam;                         // Ram word poitner: 2 bytes poitner pointing
                                        // to 2 bytes of data

    rom byte* bRom;                     // Size depends on compiler setting
    rom word* wRom;

网友A:
这种一般是书写错误“Error   [314] D:\Modem_CAD\USB_Code\Demo\system\typedefs.h; 142.5 ";" expected”

网友B:
Unknown processor '18F45K22'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编译出这样的,是啥意思,我原来编译都对啊?哪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