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导通条件

楼主(2014-01-16):
这个图有上下两个PNP 请问 如果1 、2都输入低电平蜂鸣器是否响?我主要还是茫然PNP NPN管的导通条件 另外从1、2脚输入的低电平或者高电平都是多少伏的呢?如果从1脚输入高电平,那这个高电平是相当于几伏电?上面的PNP是不是就不导通了?谢谢

网友A:
俺主要是对楼主电路的奇怪性感到茫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主要是对楼主电路的奇怪性感到茫然

电路有问题了 主要是想实现我想要的功能的

网友B:
电平为低三极管导通。至于蜂鸣器叫不叫。要看电阻的大小。如果下面那个电阻太大叫声不会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为低三极管导通。至于蜂鸣器叫不叫。要看电阻的大小。如果下面那个电阻太大叫声不会很明显。 ...

谢谢 那如果基级是低电平 集电极也是接的地 这样可以导通的是吗 可以导通的就好 我可以不要下面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有问题了 主要是想实现我想要的功能的

你想要的功能保密吗?:lol

网友C:
高低电平是相对而言的,1  2这样就成了与逻辑,全部为低时才能导通 只要有一个为高电平就没法形成导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功能保密吗?

不是呀 就是想1 2 为低电平的话 电路就导通 我这个电路能实现的了吗

网友A:
处处尽是不合理,要不就是看不懂,好几个管子电阻,都不知道干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处尽是不合理,要不就是看不懂,好几个管子电阻,都不知道干么的

额 见笑了:( 可以给点意见吗 应该怎么改改  这是我改过之后的 给个低电平的话 蜂鸣器是否会响

参见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电平是相对而言的,1  2这样就成了与逻辑,全部为低时才能导通 只要有一个为高电平就没法形成导通路径 ...

嗯嗯 我是想这样的 不知道究竟是否可以实现 如果给一个低电平 集电极还是接地的 管子真的可以导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是想这样的 不知道究竟是否可以实现 如果给一个低电平 集电极还是接地的 管子真的可以导通吗  ...

我感觉应该不会,因为没有导通回路呀?

网友D:
这个可以:

网友C:
你要计算放大后的电流才行,不能随便安放电阻!只要保证下拉电阻能够给足够的电动势压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

你好 非常感谢 还有问题就是我的单片机是3.3V供电的 那“来自单片机输出”如果是高电平的话PNP就截止 低电平的话就导通 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两个电阻是10K 和2K ?

所以,最好用NP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如果基级是低电平 集电极也是接的地 这样可以导通的是吗 可以导通的就好 我可以不要下面的电阻  ...

下面那个三极管必须导通蜂鸣器才会叫。基级和集电极都是地这个三极管肯定不导通啊。都没有压降在他上面了。另外。上面那个三极管可以不导通也能形成蜂鸣器和下面三极管的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

是这样的 我想实现的是如果断电就报警 所以我在图上加了法拉电容 我有两个问题 1、如果CPU有电 那么我让来自单片机的输出是高电平 这时管子是不导通的吗 ?如果给个低电平 管子就导通? 2、集电极这样接的话 那集电极此时是否有电  因为我上网查了一下 说要Ue>Ub,Uc>Ub时 PNP才饱和导通 这里的PNP我只想实现开关功能  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三极管必须导通蜂鸣器才会叫。基级和集电极都是地这个三极管肯定不导通啊。都没有压降在他上面了 ...

哎 我的图画的太混乱了 那如果按照15楼的电路图 我想问两个问题1、来自单片机的输出如果是高电平 这时管子是不导通的吗 ?如果给个低电平 管子就导通? 2、集电极这样接的话 那集电极此时是否有电  因为我上网查了一下 说要Ue>Ub,Uc>Ub时 PNP才饱和导通 这里的PNP我只想实现开关功能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想实现的是如果断电就报警 所以我在图上加了法拉电容 我有两个问题 1、如果CPU有电 那么我让 ...

来自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 这时PNP管子截止。(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就不能截止。所以最好用NPN设计开关。)
来自单片机输出是低电平, 这时PNP管子导通。

网友A:
15楼仅供参考,他不适用于你3V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自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 这时PNP管子截止。(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就不能截止。所以最好用NPN设计开关 ...

NPN我还真的不太会画 因为单片机想有电的时候给高电平 管子截止 ,当给低电平的时候管子导通 NPN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楼仅供参考,他不适用于你3V单片机

啊 这样啊 那我怎么用NPN实现 高电平的时候管子截止 低电平的时候管子导 帮帮我吧 :(

改一样电源电压,还用PNP——如果没遇其他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楼仅供参考,他不适用于你3V单片机

意思是把5V电压改成3.3V的吗 那3.3V可以使蜂鸣器响吗 哎

什么蜂鸣器,额定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自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 这时PNP管子截止。(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就不能截止。所以最好用NPN设计开关 ...

还是想问一下 如果把两个电阻的阻值改一下 可以实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想问一下 如果把两个电阻的阻值改一下 可以实现吗

把两个电阻的阻值改一下 也不能实现PNP管可靠截止,而且此时PNP管导通也不是很好。虽说Bell的开关功能可以实现,但可靠性大大降低。

网友F:
就上面别人给你那个图就行。5V还成你的3.3V。你就是实现开关功能,不要看网上查来的那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楼仅供参考,他不适用于你3V单片机

蜂鸣器是5V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上面别人给你那个图就行。5V还成你的3.3V。你就是实现开关功能,不要看网上查来的那个条件。 ...

我的电路是5V的  单片机是3.3V的  蜂鸣器额定电压5V   哪里可以改成3.3V?

网友G:
肯定是低电平时候导通啊,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篇,当然只有在输入为低的时候才能满足,低电平并不是一个绝对的0电平,还是有一定电压的。至于蜂鸣器响不响,显然你的蜂鸣器响不了;你的蜂鸣器跟三极管是一个并联,三级管导通蜂鸣器类似于短路怎么会响呢?就算上三极管导通是有电阻那么你的蜂鸣器也分不了多少电流,无法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29#这个图吧,再倒一次向,别折腾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是5V的  单片机是3.3V的  蜂鸣器额定电压5V   哪里可以改成3.3V?

1、5V哪里改成3.3V:芯片的电压时你外围电路提供的,你外围电路提供给芯片的工作电压是3.3V,那么控制三极管基极的高电平就是3.3V
2、你的电路是5V:你把12V改成你的5V,但是选择蜂鸣器时要看蜂鸣器的参数,选择5V电压能够驱动的蜂鸣器
3、三极管导通的条件自己可以上网或书本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