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程序问题????????

楼主(2014-01-16):
看一下下面的程序:::(我做了一个矩阵按键,写了以下程序,想做一个::按下一个按键进入测试模式,再按其他按键进行测试功能)
void AT24c02()
{
unsigned int dz,biaoz1=0,temp0,biaoz2;
if(key==1)
{
a[0]=2;a[1]=4;a[2]=0;a[3]=2;a[4]=21;a[5]=21;a[6]=21;a[7]=21; //显示2402
   biaoz2=~biaoz2;
}
if((key==2)&&(biaoz2))                        //判断按键2
{
  for(dz=0;dz<256;dz++)        //循环256次
  {
   write_add(dz,0xAA); //写入0xaa
    //delayms(10);
   temp0=read_add(dz);
   if(temp0==0xAA)
   a[4]=22;a[5]=22;a[6]=22;a[7]=22;        //
   biaoz1=1; //display();
  }
    if(biaoz1==1)
        a[0]=2;a[1]=4;a[2]=0;a[3]=2;a[4]=9;a[5]=18;a[6]=18;a[7]=13;
}
  }

网友A:
嗯,你想问什么?还是只是要展示一下你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想问什么?还是只是要展示一下你写的程序?

就是矩阵键盘有16个键,
0   1   2   3  对应 “0”键是点灯模式,按下“0”键后去按下“1 2 3”键就点亮led1 led2 led3
4   5   6   7  对应 “4”键是按键模式,按下“4”键后再去按“5 6 7”键就..............
8   9   10  11
12  13  1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