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可按硅电路上电误触发

楼主(2014-01-16):
                              1                                                                       2

各位,图1单片机驱动可按硅的经典电路,上电时会有瞬间误触发的问题(是硬件问题)。后来改为图2的并电阻电容的电路即可解决问题,如果不用图2的方法还有否其它的方法解决上电误触发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把Q9换成PNP型...

网友B:
如果是51单片机,需要注意单片机初始为高电平,PIC单片机正好相反。

网友C:
怎么个具体的误触发法。注意滤波很重要。

网友D:
你如果用的是51单片机应该用低电平去驱动MOS3021,因为51MCU复位I/O口是输出高电平的,楼上几位都已经提到解决办法了

楼主:
多谢各位提供意见!我反情况说具体点:

无RC吸收的电路,我把R69断开,上电瞬间误触发:

可按硅接负载灯泡(220V),一上电灯瞬间泡闪一下(时间非常短),而加上RC吸收的电路即无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