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量监测芯片疑问

楼主(2014-01-16):
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电路图中电池端口中的“PACK-”是什么东东?看遍datasheet也没找到什么解释。直接上图吧

网友A:
电池包出来的负极

网友A:
和B-之间有个采样电阻,采集电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出来的负极

电池出来的负极不是“BAT-”吗?“PACK-”跟“BAT-”有什么关系?我们用的是18650电池,出来就2根线啊,现在就是这个“PACK-”不知道该接哪

网友A:
串个采样电阻 到B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采样电阻 到BAT-

怎么串呢,能不能帮忙在上面的电路上改一下?

网友A:
串个采样电阻 到BAT- 然后pack- 就是你的电池负极

网友B:
pack-应该不用管的,原理图只是告诉你电池负极和芯片的pin“10”要加个采样电阻而已,纯粹是个网络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采样电阻 到BAT- 然后pack- 就是你的电池负极

还是不太明白,是从芯片的哪个管脚串联电阻到BAT-?其他的一些电阻、电容不需要了吗?上图中R30应该是采样电阻吧

网友A:
R30 是个采样电阻 10豪欧。
就是这个电阻挂电池负端 电阻2端进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0 是个采样电阻 10豪欧。
就是这个电阻挂电池负端 电阻2端进IC

那电阻的另一端接芯片的哪个管脚,是SRN,还是SRP?

网友A:
仔细看下手册 写的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