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spi的传输速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4-01-16):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DSP.
我的 28069 最快可以 1/4 的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DSP.
我的 28069 最快可以 1/4 的时钟频率

这个时钟是指 spi的同步时钟?

网友A:
是的,  spi的同步时钟, 也就是最高位速率.

网友B:
楼上正解,MCU主频的1/4,TI的MCU,或者最高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