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电源是3.3的,spi接口最高电压资料上没给,可以直接5V?

楼主(2014-01-16):
芯片电源是3.3的,spi接口最高电压资料上没给,单片机接口是5V的。可以直接5V?如下图。之前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串一个2K左右的电阻。你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串联1K的电阻  勉强可以

网友B:
稳妥的做法, 搞一个电平转换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妥的做法, 搞一个电平转换IC

以前用过TI的5-3.3的芯片。那太费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神?

我是最不喜欢麻烦 的人。没有太高的要求。不要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1K的电阻  勉强可以

文档上最大值没有标,就不知道是不是5V也可以直接进去

网友C:
直接相接,实验室研发调试可能不会有问题,因为一般MCU的Vih测试数据多是0.65VDD以下,但量产就不一定了

网友D:
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讲,,电平转换

网友E:
能否直接接5V IO需要看5V IO的类型,如果是弱上拉型可以直连,如果是强上拉即推挽输出的需要加电平转换。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大名鼎鼎的STC单片机创始人娆永平的方法

STC12C5A60S2.pdf的数据手册第83页

开漏模式可以优化掉3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大名鼎鼎的STC单片机创始人娆永平的方法

STC12C5A60S2.pdf的数据手册第83页

这个不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直接接5V IO需要看5V IO的类型,如果是弱上拉型可以直连,如果是强上拉即推挽输出的需要加电平转换。 ...

用的是可设置推挽输出与普通输出的MCU。感谢周老师。

网友F:
还是搞个电压芯片转一哈。flash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C:
泼下冷水:12楼的方案,5V到3.3V的控制没问题,这个我也这么做过;但3.3V系统的数据发往5V系统,就可能要掉链子啦,我前面有说,大部分MCU的I/O的VIh在0.65VDD以下,但会有部分接近0.7VDD,那样从3.3V过来的高电平是无法被5V系统识别为高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泼下冷水:12楼的方案,5V到3.3V的控制没问题,这个我也这么做过;但3.3V系统的数据发往5V系统,就可能要掉 ...

照你的说法5*0.7=3.5怎样样都很难被识别。还是用转换芯片好。。。。

网友C:
对头!
我前面说了,实验室测试可能没问题,量产就头大啦
规格上是0.7VDD,实际大部分MCU的VIH在0.63~0.65VDD,但会有少部分VIH会到0.66~0.68VDD;这是我当年做台湾某几个品牌MCU对比测试时的数据。所以设计上一定要按照规格书中给的极限值来考虑,否则量产后的麻烦就不可避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头!
我前面说了,实验室测试可能没问题,量产就头大啦
规格上是0.7VDD,实际大部分MCU的VIH在0.63~0.65V ...

在下明白了。感谢感谢。控制器读取的时候确实有这问题的存在。

网友C:
给楼主推荐个电平转换芯片,比同类产品成本低不少,电路上也很简单:

网友G:
如果是自己做来玩的用不用都无所谓,但如果是做产品批量生产用来卖的强烈建议加电平转换芯片,省心省力,成本也没增加多少,否则出问题了你还是得分析、调试、擦屁股。。。一点都不省心。
我通常用TI的74LVC1T45和74LVC2T45,价格便宜(分别是7毛和一块)。

网友H:
yanwen217,有没有5V到3.3V的 串口电平转换 芯片推荐?

不能用三极管,因为波特率很高

不用三极管,并不是因为波特率很高的问题。通常的硅三极管(例如8050、9014、2N2222)速度很快,ft>200MHz.

网友C:
三线的就用SGM4561,这款本来是为HDMI信号设计,速度足够用,有10MHz的响应能力;
如果是两线,还可以用SGM4553,速度可以达到24Mbps:

上面的电压只是示意低压侧与高压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yanwen217,有没有5V到3.3V的 串口电平转换 芯片推荐?

不能用三极管,因为波特率很高 ...

两线推荐SGM4553,三线推荐SGM4561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自己做来玩的用不用都无所谓,但如果是做产品批量生产用来卖的强烈建议加电平转换芯片,省心省力,成 ...

单路的要0.7RMB,双路的要1 RMB,真心不算便宜哈,当然也不算贵,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SGM4552\SGM4553

网友I:
直接串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还没有遇到串电阻不可以的情况

完全赞同。

网友J:
速度有要求的话,真心只有用电压转换芯片了。
用管子应该没办法做到快速的。

网友K:
我之前做飞思卡尔,芯片3.3V,给5V的信号经常导致死机,后来串个1K的电阻好了。楼主说的2.2K应该也可以。这个需要亲自测试了才知道。

网友L:
低速串电阻就可以了,高速一定要用接口芯片。

网友M:
转换一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