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阻容的可靠性问题

楼主:
我们都知道贴片的电容,特别是陶瓷电容,在汽车电子上应用会考虑电容抗板翘曲问题,电容的热冲击下焊点的承受热应力的问题,如图所示的问题

而贴片电阻确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技术,为什么呢?贴片电阻不也是陶瓷基板吗?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A(2014-01-16):
贴片器件的机械参数是有要求,相关参数可以咨询生产厂家,国际型名厂肯定会提供相关资料。但在应用中,影响更大的是焊接工艺,首先要保证焊接工艺和材料没问题才考虑器件本身。事实上,即便是一般的国产厂家的产品也足以满足常规要求,包括常规车载要求,而焊接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