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4-01-16):
当手机电池充满后,电池中的保护板自动将一个自制的脉冲充电电源切断,此时,充电器的空载电压升高,导致连接在充电器输出端的其他电路损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1 换电源, 空载电压高,我想既然已经把其他电路干坏了,说明空载不是高一点点啊,本身就是不合格的电源
你空载高多少啊?

网友B:
手机充电器实际上是个开关稳压电源,既然USB可以脱离开,设计者就会考虑到空载情况下,电源也要正常稳定工作,所以楼主的提法,前提是不成立的。充满电以后,充电器的输出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实际上是个开关稳压电源,既然USB可以脱离开,设计者就会考虑到空载情况下,电源也要正常稳定工 ...

充电器是自己做的,可能有些不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换电源, 空载电压高,我想既然已经把其他电路干坏了,说明空载不是高一点点啊,本身就是不合格的电源
你 ...

峰值200多伏吧

网友A:
贴你的图上来,

网友B:
开关电源设计不合格哈。

网友C:
强电都随便瞎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设计不合格哈。

充电用的不是开关电源,是一个磁动飞轮发出的脉冲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电都随便瞎整

哈哈,不是强电啊,那是P-P值=200V的脉冲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强电啊,那是P-P值=200V的脉冲电压

用齐纳管之类的,把输出电压钳制住就可以了。另外记得加大电容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齐纳管之类的,把输出电压钳制住就可以了。另外记得加大电容储能。

问题是主要就是靠哪个尖峰脉冲实现好的充电效果,一旦用稳压管嵌位,充电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主要就是靠哪个尖峰脉冲实现好的充电效果,一旦用稳压管嵌位,充电效果就不好了 ...

不是还让你加电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让你加电容了么?

嗯有空试一下了,谢谢

网友D:
脉冲充电对锂电池没修复效果吧?而且很多保护板充电截止电压是4.35-4.45,你这是在伤电池还是在修电池。

网友E:
连脉冲一起停止了

网友F:
希望楼主贴个图

网友G:
负载端加一个适中的负载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