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在0-24V可调电压运用运放

楼主(2014-01-16):
由于电路输出电压为0-24,又想用运放做个报警,限制输出
下面这个电路可以不

是否可以直接电阻分压,而分压后是否还能驱动后面的电路

网友A:
R4作为分压比较即可,Q1、R1、R2多余了 直接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作为分压比较即可,Q1、R1、R2多余了 直接删掉。

就是怕电压高了  烧芯骗啊

网友A:
拿三极管当保险用 更换起来不太方便吧? 而且电源电压低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不了,运放就没办法工作了。直接用个保险多省事哈,如下图

稳压管选24V,保险可以用自恢复保险或者熔断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三极管当保险用 更换起来不太方便吧? 而且电源电压低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不了,运放就没办法工作了。直接用 ...

可是用稳压管还是要串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用稳压管还是要串电阻吧

串保险了就不用串电阻了哈
我们公司电路一直是这么用的,没碰到过啥问题呢~

网友B:
如果你是想过压报警的话电路没有问题,低压加稳压管电路一样不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想过压报警的话电路没有问题,低压加稳压管电路一样不好工作

恩 楼上的电路比我的那个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楼上的电路比我的那个好吧

不见得好,保险丝用在这里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电流是在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