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大家帮助推荐几款电压变换芯片

楼主(2014-01-16):
3.7V锂电池供电,想请大家帮助推荐几款电压转换芯片,1、3.7V转5V;2、3.7V转-5V;3、3.7V转3.3V;4、3.7V转1.8V;5、3.7V转1.2V。性能尽量好点,价格也可暂不考虑。

网友A:
这类 多如牛毛,
你不能这样找芯片的
1 列出你的输入 好吧,知道是锂电池了,但是 电池规格呢?多少AH?
2 输出需要几路 好吧,知道你要的几种电压了,但是,电流是多少呢?
所以 此题不好解

网友B:
3.7V升压5V,100mA以内负载电流级,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电荷泵,比如SGM3110,500mA以内负载电流,上升压DC-DC,很多品牌,比如SGM6603,2A级别 比如ETA1003。
3.7V转-5V,建议从上面5V转,用电荷泵的,200mA负载电流,推荐SGM3204,60mA以内负载电流,推荐SGM3206.
3.7V转其他3.3V、1.8V、1.2V,负载电流100mA以内,用LDO,负载电流大于100mA,用DC-DC,这些品牌都超级多,比如SGM2036、SGM6012、TPS730xx、RT901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