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保护板的

楼主(2014-01-16):
铝电池保护板,DW01为什么要接两个8205A的芯片呢,感觉接一个就行了,接两个还加大损耗呢,请各位不吝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别忘了还有反接保护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还有反接保护也需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还有反接保护也需要

小弟是新手,能不能说一下是咋实现的反接保护,谢谢

网友B:
它对充电和放电都要保护。
如果只用一个MOS管就只能阻止一个方向的电流,需要用两个管子才能对充电和放电都有阻止能力。

网友B:
8205A不是本来就是两个管子吗?难道是增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05A不是本来就是两个管子吗?难道是增加电流?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为什么要接两片8205,也就是四颗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为什么要接两片8205,也就是四颗mos管。

电路贴来看看?

楼主:
这就是图

网友B:
你的电路是并联,增加电流。

网友C:
DW01的电流检测值是固定的,它是以MOS管的导通电阻做取样,并联后导通电阻减小了,那么就可以输出比只用一个MOS大的电流而不会触发保护.

网友D:
减小mosfet阻抗,增大过流,短路保护动作的阀值,过流,短路保护都是通过mosfet两端的电压进行检测的,并联mosfet减小阻抗,就能增大过流保护点,也减小了损耗,而不是增加损耗,损耗不是原件越多就越大的,mosfet是串在电流回路中的

网友E:
看你通过多大电流了,主要是为减小阻抗
。减少损耗,用锂电池的一般对损耗都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