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个usart调试时的问题

楼主(2014-01-16):
我买了一块stm32f103vet6的开发板,供电和USART1通讯都由USB转RS232的接口提供,假如我再引一根PA9的线,用另一块USB转串口模块连接电脑,用串口监控软件监控它输出,发现我用USART1 printf一条字符串,监控结果是这条字符串输出不正常,还会触发USART1的接收中断;

以下是测试代码:
 int main(void)
{
        u8 t = 0;
        u8 len;
        u16 times=0;
        char str[64];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printf("USART Send Start\n");
        while(1)
        {
        }

}
USART1配置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in;
FILE __stdout;

_sys_exit(int x)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u8 USART_RX_BUF[64];

u8 USART_RX_STA=0;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printf("USART1 IRQ\n");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USART_RX_STA&0x80)==0)
        {
            if(USART_RX_STA&0x40)
            {
                if(Res!=0x0a)USART_RX_STA=0;
                else USART_RX_STA|=0x80;
            }
            else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63)USART_RX_STA=0;
                }
            }
            }
         }
}

以下是输出结果
USART Send Start<LF>
USART1 IRQ<LF>
USART1 IRQ<LF>
USART1 IRQ<LF>
USART1 IRQ<LF>
USART Send Start<LF>
USART Send Start<LF>
USART Send Start<LF>

网友A:
这样监视有什么用呢?既然你都能收到串口数据了,要监视也是看串口助手发的数据啊。
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由于没有共地,还有要注意监视的时候只需要用到接收引脚,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初步看了一下, 感觉代码上问题不大.
楼上提到的共地是必须要处理的.
此外, 接收脚有没有置稳定的高电平,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