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口中断

楼主(2014-01-16):
问一下,MSP430 IO口中断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吗?
就是从1 到0中断,从0到1中断。

网友A:
是的......可以由 IES 位配置为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由 IES 位配置为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

可不可以同时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双边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同时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双边沿。

不行的,只支持单边沿。不过可以随时更改触发边沿

网友C:
可以用2个IO实现双沿,可以在中断程序里切换。当然最好是用2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