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钟的信号一定要做同步处理,请问同步处理是下面哪种

楼主(2014-01-16):
跨时钟的信号一定要做同步处理,请问同步处理是下面哪种?

signal   SynPulseIN1         : std_logic;
signal   SynPulseIN2         : std_logic;
signal   SynPulseIN3         : std_logic;

  SynPulse: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100M ='1';
                     SynPulseIN1 <= PulseIN;
             SynPulseIN2 <= SynPulseIN1;
             SynPulseIN3 <= SynPulseIN2;

  end process SynPulse;

还是这种:

  SynPulse:process
  Variable   SynPulseIN1         : std_logic;
Variable   SynPulseIN2         : std_logic;
Variable   SynPulseIN3         : std_logic;

  begin
        WAIT UNTIL CLK100M ='1';
                     SynPulseIN1 <= PulseIN;
             SynPulseIN2 <= SynPulseIN1;
             SynPulseIN3 <= SynPulseIN2;

  end process SynPulse;
我觉得第二种应该根本都对,因为变量没有延时;但第一种对吗,我打了三拍,这时候PulseIN这个外来的跨时钟信号应该是同步了吧,我就可以用它去计数或干点别的就行了,是吗?

网友A(2014-02-19):
关注这个问题,与楼主同问,期待高手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