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C817的一些使用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的项目中有用到光耦隔离的。
出版方案是采用PC817光耦,用于串口通讯的隔离。
发现传输数据有失败的情况。
然后使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来测试PC817这个光耦。
PC817的datasheet是说可以达到80KHZ,但是实测在6KHZ的方波输入时,输出已经失真。
导致串口通讯不正常。
电路图如图所示

将方波给到PA9,然后用示波器在OUT端测量输出波形。
6KHZ以下正常。 再增大会有一定程度失真。
然后参考资料之后,调整Rs与Rx电阻。发现
频率低时,比如1KHZ,无论电阻如何配比,都是正常的方波。占空比与输入一样,50%。
增大频率后,再次修改两个电阻,企图改善波形。之后发现,输出波形占空比与Rs  Rx之比相关。
比如,Rx=1K   Rs=100ohm时,发现占空比大概在80%左右。之后调整电阻基本相等时(9Khz频率下),占空比恢复50%。
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调整该光耦,达到正常水平。

网友A(2014-01-16):
PC817属于线性光耦,开关电源上用的比较多,如果用在串口通信上的话不太合适,低速建议使用521,高速就6N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17属于线性光耦,开关电源上用的比较多,如果用在串口通信上的话不太合适,低速建议使用521,高速就6N13 ...

嗯。谢谢了。
不过我很纳闷,为什么会出现我碰到的那种情况?电阻还硬性占空比。
其次,PC817文档上是80KHZ的啊。 我给的信号才9Khz就跪了,很是难以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了。
不过我很纳闷,为什么会出现我碰到的那种情况?电阻还硬性占空比。
其次,PC817文档上是80K ...

80k的-3dB带宽应该是不敢用了,主要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和就接近40us了,折合一下25k,真是没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k的-3dB带宽应该是不敢用了,主要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和就接近40us了,折合一下25k,真是没发用 ...

好的,非常感谢。
我试试看别的光耦吧。

网友B:
串口通信一般用的是6N137之类的光耦...

网友C:
用PC817波特率到1200应该可以。。。。。。。。

网友C:
其实我试过4800勉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