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3 can模块疑问

楼主(2014-01-16):
CAN模块,通信时有个ID,这个ID不光表示总线上的优先级,感觉还有其它意思呀?在远程帧的处理时,如果收到一个远程帧,使用适当的从最高邮箱编号开始的降序屏蔽,CAN模块将此标识符与邮箱的所有标识符相比较,如果标识符匹配,这个标识符被标记为将被发送。。。。怎么感觉这个ID有点像我们的电子邮件的邮箱地址呢?

在接受滤波器这段,首先将传入消息的标识符与该邮箱的消息标识符相差比较,之后,适当的接受屏蔽被用于屏蔽掉不应进行比较的标识符位?

求高人指点,这ID倒底是啥用途

网友A:
@cjystar   交流一下  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B:
1、一个DSP可以有很多ID,;
2、发送数据时,就是把自己的ID(如0x500)+数据放在总线上;
3、如果有设备需要ID(0x500)的数据,则接收数据。
4、“怎么感觉这个ID有点像我们的电子邮件的邮箱地址呢”--ID是自己的邮箱地址,不是别人的
哈哈,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一个DSP可以有很多ID,;
2、发送数据时,就是把自己的ID(如0x500)+数据放在总线上;
3、如果有设备需 ...

类似IIC了

网友C:
在CAN通讯中的ID就好比是一个地址,因为CAN总线中会有很多的节点挂在上面,并且是每个节点都是可以充当主机的,这一点是与SCI和SPI是不一样的,当其中的某个节点向总线中发送数据之前要向总线中发送一个ID号(也就是接收节点的地址),指定那个节点作为接收,当其他的节点与总线上的ID进行比较后,与自己不同的则不理会,只有匹配到与自己ID相同的ID时会向CAN总线中发送一个应答信号,发送主机随后会发送需要发送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在CAN中线总每个节点都可以充当主机,收发数据也不会产生冲突。所以,一个节点要接收另一个节点的数据的前提是ID是必须相同的或者是屏蔽后的ID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AN通讯中的ID就好比是一个地址,因为CAN总线中会有很多的节点挂在上面,并且是每个节点都是可以充当主机 ...

呵呵,感谢各位的回答,还请请问cjystar,有两个ID,一个是发向总线的ID,一个是自己的ID,刚楼上的abu315朋友说过,ID是自己的邮箱地址,不是别人的,我觉得这个地址应该是发到总线上的ID吧,过滤器设置的过滤位选择接收消息,这个才能算是自己的地址吧?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如果不正确的话,想请问怎么样设置自己的ID及发送给总线的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的回答,还请请问cjystar,有两个ID,一个是发向总线的ID,一个是自己的ID,刚楼上的abu31 ...

CAN总线上每个节点都只有一个ID号,这个ID是自己设置的并不是不可变的,在CAN总线中一个节点作为主机的话,那么其他的节点都是从机,当主机节点要向从机中的某个节点发送数据时,首先把自己的ID设置为你需要他接受数据节点的ID一样(在不使用过滤器的情况下),这样在CAN总线ID匹配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节点有响应,过滤器的使用就是屏蔽掉ID的一部分,剩下的要和接收节点的ID号一样。因此,两个节点要想正确的通信,ID是要设置为也一样或是屏蔽后的ID一样。关于ID的设置是有相关的寄存器的操作,你可以看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D:
楼主,能发现一下Can通信的程序给我学习学习吗?

楼主(2014-02-21):
公司电脑加密了,给不出来的,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