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定时器启动

楼主(2014-01-16):
请教各位老大:avr定时器启动后让时钟选择(CS12,CS11,CS10)为0,能使定时器在中途停止吗?若行,这时我又重新启动定时器,这时定时器是从0开始计数还是从停止处接着计数?还有请教:相同的语句放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执行的时间与放在主程序里执行的时间是一样的吗, 放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语句在执行时会不会以预分频时间为执行基准?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中途不能停止的,只有等溢出,执行时间是一样的。放中断好像是以主频位基准的。你直接仿真下就知道结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途不能停止的,只有等溢出,执行时间是一样的。放中断好像是以主频位基准的。你直接仿真下就知道结果的。 ...

任何时刻都可以停止,CSxx的值全部为0时,就停止了,停止后TCNTx的值保持,重新打开CSxx,TCNTx继续累加;任何时刻可以对TCNTx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