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的扳子,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4-01-16):
烧了一个wince系统进去,不知道为什屏幕显示成这样,之前的LINUX QT也是一小半屏幕没用,是不是屏幕的驱动问题?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最好去问卖家。

网友B:
如果两个系统都是这种现象,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共用bootlooader

网友C:
我之前也试过,应该是内核文件的没选对,mini2440有很多针对不同硬件的内核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试过,应该是内核文件的没选对,mini2440有很多针对不同硬件的内核文件 ...

我觉的也是这样的,你也在用这快扳子吗?你有mini2440的内核文件吗?屏幕是W35的,如果有请麻烦发一个给我。。谢谢我的邮箱是是279888004@qq.com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的吧

应该是显示屏的驱动问题,程序和屏幕对不上。。。我现在刚学直接跳过了。。。留待后面解决

网友E:
人家分好几种3.5'的LCD的,显然是你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分好几种3.5'的LCD的,显然是你选错了

你应该也是和我一样的板子吧;应该是那和问题

网友E:
选X35的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