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ADC多通道数据采集修改库函数问题

楼主(2014-01-16):
  实现两个通道的数据的采集通道3和通道5,把采集到的数据分别通过USART发送
一直只能实现单通道的数据采集,双通道的时候采集数据不准确,查看库函数
void ADC_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ADCx, uint32_t ADC_Channel, uint32_t ADC_SampleTime)
{
  uint32_t tmpreg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ADC_ALL_PERIPH(ADCx));
  assert_param(IS_ADC_CHANNEL(ADC_Channel));
  assert_param(IS_ADC_SAMPLE_TIME(ADC_SampleTime));

  /* Configure the ADC Channel */
  ADCx->CHSELR |= (uint32_t)ADC_Channel;

  /* Clear the Sampling time Selection bits */
  tmpreg &= ~ADC_SMPR1_SMPR;

  /* Set the ADC Sampling Time register */
  tmpreg |= (uint32_t)ADC_SampleTime;

  /* Configure the ADC Sample time register */
  ADCx->SMPR = tmpreg ;
}

  ADCx->CHSELR |= (uint32_t)ADC_Channel;
这句话看起来会将通道累加,就是说当设置通道3后,再去设置通道5的话,那ADC就设置了2个通道,从而扫描数据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把这句改为ADCx->CHSELR = (uint32_t)ADC_Channel;  后采集双通道的数据就OK了
我不想改库函数,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ADC停止当前通道的设置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库函数是正确的, 通过 ADCx->CHSELR |= (uint32_t)ADC_Channel;
这个方式, 增加了 ADC_Channel 通道.
这句改为ADCx->CHSELR = (uint32_t)ADC_Channel;  那么原来设置的通道就被取消了!

你的问题应该就不是 库函数的问题!

网友B:
F0只有一个ADC核,如果多通道轮流采集就有些缓;我也正为这事头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