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稳压管影响信号问题

楼主:
如图。signal输入直流电压为4.1V时,经过10K电阻到MCU的AD检测口后电压衰减为3.9V(此为客户那边测出来的数据)。而同样电路我测出来10K前后电压基本一致。且听客户讲,若把10K电阻阻值减小,压降会小一点。把稳压二极管去掉则前后基本一致。  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14-01-16):
是否是稳压二极管的漏电流造成?二极管个体特性差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稳压二极管的漏电流造成?二极管个体特性差异大

嗯,应该是的。就怕同一批稳压二极管漏电流不一致,如果不一致AD采样精度再要求稍高就不好办了。只能另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B:
只能说稳压管的实际击穿电压离散型较大。这个电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稳压管击穿电压的离散型是比较大,而且导通速度很低,真有瞬态高压进来,稳压管还没动作,后级的器件就报销了。如此设计电路说明根本不了解器件。正确的办法是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分别对电源和地做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稳压管的实际击穿电压离散型较大。这个电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稳压管击穿电压的离散型是比较大,而 ...

嗯,十分感谢。已经准备开始改用这种方式了

网友C:
这个还不能算是离散问题,只是稳压管在接近额定值(如5.1V)时已经有不可忽视的反向电流了
所以呢,称其为“漏电流”也是不太妥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稳压管的实际击穿电压离散型较大。这个电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稳压管击穿电压的离散型是比较大,而 ...

输入端还有颗104电容。所以瞬态特性不是问题,不过漏电流的确影响测试结果。出于对IO口的保护,加两个钳位二极管是正确的。

网友A:
ADC输入口加个小电容有助于提高采样精度,104有点大,一般用100pF以下的就好

网友E:
2、超过稳压管稳压值时,输出
1、低于稳压管稳压值时,输出

超过稳压管稳压值时,输出

超过稳压管稳压值时,输出

低于稳压管稳压值时,输出

低于稳压管稳压值时,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能算是离散问题,只是稳压管在接近额定值(如5.1V)时已经有不可忽视的反向电流了
所以呢,称其为 ...

只能说明选型不当,

网友G:
漏电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