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同时进行stm32和arm9的学习可以吗

楼主(2014-01-16):
同时进行stm32和arm9的学习可以吗

网友A:
我看还是一个个地来吧, 其实人是个单任务执行的机器哦.

网友B:
胃口好大啊,赶脚即使是个8051,想学好没有个一年半载的,也不好意思说学过吧

网友C:
什么都想学,最后一个都学不好

网友D:
呵呵,建议楼主先学STM32,简单易学,还可以学习操作系统,为以后学习高级arm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想学,最后一个都学不好

我是想同时对比两种芯片的相同与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胃口好大啊,赶脚即使是个8051,想学好没有个一年半载的,也不好意思说学过吧 ...

不是胃口大的问题,我是觉得这样会不会能提高学习效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同时对比两种芯片的相同与不同。

恐怕是没有什么相同的

网友F:
看你精力了,其实只要保持学习的心就好,处理器都是一样的,学习方法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精力了,其实只要保持学习的心就好,处理器都是一样的,学习方法才重要 ...

嗯,谢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照着手册操作一下STM32,观摩观摩ST的库代码。等你搞完,发现其他MCU裸机入手只是看着手册配寄存器而 ...

请教!STM32怎样上手比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胃口大的问题,我是觉得这样会不会能提高学习效率

其实所谓的学MUC主要还是结合应用,外设来学,软硬件的综合,而不是单单的MCU,所以无论你想学哪一种型号,都是触类旁通的,只要将一个学精,比两个都soso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所谓的学MUC主要还是结合应用,外设来学,软硬件的综合,而不是单单的MCU,所以无论你想学哪一种型号 ...

嗯,好。谢谢指点。

网友I:
行吧,有时能触类旁通,也不矛盾的。

网友J:
可以试试哟

网友K:
直接用ARM9,就芯片本身而言,复杂度差不多。

网友L:
没有看过arm 觉得stm32跟51比较接近,不管什么学精了都有钱途。

网友M:
好久没有学习了,天冷了,都不想动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好久没有学习了,天冷了,都不想动啊。

我也是,怎么才能提起学习的乐趣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是一个个地来吧, 其实人是个单任务执行的机器哦.

版主,你是怎么下手STM32的?可否说以下方法啊。

网友A:
我是从 51 转过来的, 因为 Keil 的环境比较熟悉, 也容易一些.
先从官方的例程模仿开始吧

网友A:
先从官方的例程模仿开始吧
最好有块开发板, 有个开发调试器. 不过现在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O:
一通百通

网友P:
想试一下网转串口等,无线的SI4463等的控制,选啥STM32比较合适,我看了一大堆得型号无从下手了。

网友Q:
先学stm32吧,这个有51的基础很容易上手了,然后做几个小项目,把知识融会贯通,再去搞arm9,一上来就整arm9会碰到各种吃不消的问题。:lol

网友R:
我觉得还是系统学习arm9比较好,从裸机到LINUX系统应用,再到驱动统统了解一下,回头看看STM32的代码,那都不是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你是怎么下手STM32的?可否说以下方法啊。

不好意思,连续好几天都有事情,没怎么上网。我是去买块开发板然后看着他写的教程慢慢摸索的,目前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