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无线传输的载波检测问题

楼主(2014-01-16):
公司要求做STM8无线模块传输,从STM8通过A7102传输到另外一块板子上,但是生产车间里面也有同频段的无线传输在进行,由于同时接受我的发送板和车间里的发送信号,造成我的接收板上接收到误码。请问怎样避免信号冲突,就是说我的板子检测到有另外的无线传输信号时,我的板子会暂停发送。求大侠帮忙

网友A:
7102我没用过,但是无线都是可以更改设备地址和载波频率的,而且可以让接收器有选择的接收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型号来做的啊?可以加我QQ562881734  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2我没用过,但是无线都是可以更改设备地址和载波频率的,而且可以让接收器有选择的接收 ...

但是我的同事也在做这个东东,我们每人都有一块接收板一块发送板,即使我们的IP地址不一样,但是他发的东西我可以接收到造成我的接收板乱码,同样我发的他也接收得到。我们的IP都不一样,按理说是不会互相干扰的吧,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型号来做的啊?可以加我QQ562881734  来讨论

STM8L咯

网友C:
现在新出的射频芯片基本都带载波检测了 7102没用过
只用过CC系列 比较新的都带载波检测的,设置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已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