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55340带不了负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6):
按照ti的数据手册做了一个电路,在实验电源接了一个电表(测试电流)然后接到板子上,空载的时候测试,输出11.98v,电流在0.5~2.2ma之间波动,然后外加一个负载后就出现类似短路的现象,电源就像短路了一样跳,电表显示电流很小,最大值也就200多ma,我接的负载电阻式86欧姆

楼主:
附上原理图,D5处为输入端

网友A:
TPS55340: Integrated, 5-A 40-V Wide Input Range Boost/SEPIC/Flyback DC-DC Regulator
结果这样的带载能力, 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这是 STEP-BY-STEP  OF SEPIC CONVERTER 电路
不知道 Vin L2 的情况, 我看数据手册 SLVSBD4B –MAY 2012–REVISED OCTOBER 2012
P40 往后有详细的设计参考资料.
楼主再重新计算一下看

网友B:
看下该芯片的输出电流的吧,,

网友C:
查看下tps55340的输出电流的多大 ,,可以带多大的负载的等都需要考虑清楚的

网友D:
那就换一个试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