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74时序问题

楼主(2014-01-16):
AD574的时序图有点不明白,还请高手指导,
(1)AD574工作的前提是CE端为1 ,AD574转换的周期大概是25μS,那么时序图上CE的高电平时间tHEC  也就是CE的波束宽度最小为300nS,那么在这个时间内AD574能完成一次转换吗?从时序图上看,CE电平置地时,STS处于高电平,也就是说正在转换,那与AD574只有在CE=1的时候才工作,不就矛盾了吗?
(2)我将CE的高电平周期大于AD574的转换周期,AD574能读到我想要的数值,但是总是有误码出现,因为AD574在转换的时候影响到AD574的模拟输入电平,我的AD574前级是AD711跟随器,再前级是AD620运放。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确认你满足了图片中的时序要求。

楼主:
满足其他所有的启动要求,我想知道,只是CE的波束宽度取最小值300nS时,AD能启动转换吗?这个值比AD的转换时间快数量级了都,在AD574转换的过程中,CE变为低电平,AD574还能完成一次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满足了图片中的时序要求。

满足其他所有的启动要求,我想知道,只是CE的波束宽度取最小值300nS时,AD能启动转换吗?这个值比AD的转换时间快数量级了都,在AD574转换的过程中,CE变为低电平,AD574还能完成一次转换吗?

网友A:
截图里已经说了,CE仅仅是用来初始化转换。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开关,而开关消抖的时间是300ns。这个初始化的时间需要CE维持至少300ns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