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哪个生产商家的好

楼主(2014-01-16):
这个商标的D12是哪个生产商的:

PHILIPS的usb接口芯片PDIUSBD12停产后,听说还有几家生产了,上面的商标算一家,还有NXP也生产,不知这两家哪家的好

楼主:
还有几种商标的,不知道那个好,除了NXP和ST知道商标以外,我都不知道是哪家生产的

网友A:
这本是原来的飞利浦半导体,现在NXP的芯片,其它都是仿冒品。

呵呵,每次想到NXP就想笑,这不就是典型的‘娘希匹’吗?

如同BYD 。。。

楼主:
谢谢楼上
,不过我用过楼顶那种商标的,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