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个调频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14-01-16):
(图片)

网友A:
这不就是调频无限话筒的电路图吗
bg1完成震荡调频工作 再由c6耦合注入bg2 bg2是起功率放大作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共基极放大,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调频的机理是输入信号通过改变 BG1 的结电容来改变谐振电路的参数, 从而实现调频的目的.
这个电路结构简单, 很容易实现. 但是缺点是 频率稳定度不高.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容二极管呢? 效果会更好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共基极放大,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调频的机理是输入信号通过改变 BG1 的结电容来改变谐振电路的参 ...

楼上分析的非常合理的,该电路有其优缺点的

网友E:
看着原理图很复杂的,,,效果的应该很不错诶啊

网友F:
这个电路通过纯硬件设计也可实现调频技术?。。看来很不错的设计的啊

网友G:
这个模拟电路的看着不是很懂的啊: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