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4-01-16):
为什么在主机在向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从机会把自己的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移位到主机。

有必要这样么,我只需要主机给从机发送指令,不需要接收从机的指令。

这样设计有什么目的。

网友A: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提高数据吞吐量,在8个时钟内可以完成“双向”的数据交换,你应该看的是ATMEL的资料,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全对,仅限于部分情况下成立。比如主机发送“采样”命令给从机,从机肯定要收到命令后,采样完成才能把结果返回给主机,这样的通讯当然不可能“同时完成”。

很多SPI接口的芯片,例如RTC、EEPROM、FLASH都不可能在主机发送命令的时候就传输答案。

楼主如果不需要收从机的数据,只需要把发送以后当次收到的数据抛弃掉就可以了。

网友B:
比如说主机要向从机中写32字节,还要从从机中读32字节,先发送1个字节命令,在发送地址,然后再有32×8个时钟就可完成写32字节、读32字节,不然的话就得需要64×8个时钟,效率提高了将近1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提高数据吞吐量,在8个时钟内可以完成“双向”的数据交换,你应该看的是ATMEL的资料,其实 ...

“如果不需要收从机的数据,只需要把发送以后当次收到的数据抛弃掉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我现在只需要主机发送数据给从机,不需要读取从机返回的数据,那么这样来说只需要接MOSI线,MISO就可以不用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提高数据吞吐量,在8个时钟内可以完成“双向”的数据交换,你应该看的是ATMEL的资料,其实 ...

这个是ST MCU的参考手册上面的图,其他MCU很多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收从机的数据,只需要把发送以后当次收到的数据抛弃掉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收从机的数据,只需要把发送以后当次收到的数据抛弃掉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SPI接口是双向传输,不接MISO,就只能单向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