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导线切割磁感线用右手定则判断感应电动势方向,那N匝

楼主(2014-01-16):
线圈旁边放一个磁铁,磁铁绕自身中心旋转,其实就是无刷电调,线圈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应如何判断。

网友A:
普通的右手定责就是导线切割磁感线。如今你的是磁铁在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相对运动哈。你站在线圈的角度上考虑。相对于磁铁的运动。继续用右手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右手定责就是导线切割磁感线。如今你的是磁铁在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相对运动哈。你站在线圈的角度 ...

这个我明白,可线圈是不规则的啊,线圈的哪些部分在切割啊,就拿电调来说的话,是哪部分在切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可线圈是不规则的啊,线圈的哪些部分在切割啊,就拿电调来说的话,是哪部分在切割 ...

这么理解。线圈产生的电流产生磁场阻值磁铁的运动。用这个来判断。对了。你的线圈是闭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