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最新版AD14**的不好。

楼主(2014-01-16):
    最新版AD14破解的不好,原理图界面实用工具条,快速放置元器件不能用,放置线和多边形倒是能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是AD14目前能导入和导出新版的AUTOCAD图形了,可以方便的导入结构工程师给的边框图,AD13就不行,只能识别很低版本的CAD。
    目前在win7  64位下运行非常流畅顺滑,但是在XP下,从AD13开始,外观效果极其糟糕,字体显示糟透了,并且会导致我的笔记本蓝屏,换了笔记本,在WIN7下外观显示还是很好看的。
    规则设置方面,AD14与以前不一样,差分对规则,线宽和间距合并了一些,比较方便,但是,AD14画的板子,再用以前的版本打开,规则设置就乱了,必须得重来。
    在此,我真心的问一句,除了仿真功能外,cadence比AD14强在哪里?我没用过cadence。再说仿真你真的会用到cadence自带的功能吗?我不会,我一般用ADS,Hyperlynx,HFSS,SIWAVE。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好,cadence经久不衰,必然是有人看到它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好,cadence经久不衰,必然是有人看到它的优点。

版主说的有道理,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cadence在国外用作IC设计,这就导致了上游的芯片厂商给出的参考设计都是用cadence画的,于是,下游的应用工程师们只好跟着用吧,所以,目前的主板,大都用cadence画,但是cadence的功能还不止这些,起码在IC设计上功能强大,但是,我们所谓的硬件工程师,更确切的叫法我觉得应该是应用工程师,如果仅仅是画个板子,搞个逻辑,就布线而言,相比AD,我个人认为没什么优越性,可能是用AD熟悉了,有人说到cadence的优越性就提到高速信号,那么告诉信号要注意是什么,信号完整性,这跟画图软件有什么关系呢,起码关系不大。以上是个人的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B(2014-11-04):
引用 楼主:
版主说的有道理,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cadence在国外用作IC设计,这就导致了上游的芯片厂商给出的参考设 ...

是的。工具而已。自己熟悉的工具才是最得心应手的。

网友C(2014-12-23):
学着用了cadence,相对于AD的缺点我倒能找出一些:
1.封装制作比较麻烦。
2.颜色太丑,换了的话每次建新工程都要重新设置。
3.生成gerbel文件简直太麻烦了。
其他的记不清了,反正还蛮多的,总之就是不太人性化,可能ad用惯了吧

网友D:
存在即合理~~~

网友E:
只是个工具,看个人习惯吧。AD的界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存在即合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