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电路控制电磁阀开关的电路

楼主(2014-01-16):
请问用下面这个电路能实现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控制电磁阀开关吗,把电机位置换成电磁阀,因为找不到电磁阀元件只能用电机符号代替了。我选用的电磁阀是DC24V工作的,最好能画一下你认为可行的电路图给我看看,非常感谢。请大神解答,在线等!!!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在哪里??
用过UL2003驱动控制就可以了,前面要加反相器,否则,上电复位的时候,单片机输出都是高电平,电磁阀吸合一下,让人感觉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在哪里??
用过UL2003驱动控制就可以了,前面要加反相器,否则,上电复位的时候,单片机输出 ...

具体应该什么弄?能不能给个图?

网友A:
你看一下UL2003的DataSheet就可以了!你不会连最基本的电路图都不会画吧?

网友A:
前面的反相器用7404或7414都可以,查一下TTL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A:
哦,我还忘记提醒你一下啊,UL2003上会有1V多的电压降,有时候会让电磁阀不能吸合的,你的DC24V电源要调到DC25V才比较可靠。

网友B: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