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编/解码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4-01-16):
应用:多点发射(20~30个点,仅有开关量,至多4种状态,可不接收),单点接收(1-2个点,可区别不同发射点的信号即可),传输部分暂考虑315/433M模块。通信距离100m,少量障碍。
疑问:使用那种编解码芯片较好?或者说哪种通信方案较廉价/可行?
先前考虑:
1、2262/2272方案:最多仅有6输入通道,非要用的话考虑发射端采用五种地址,每6个发射端共用1个地址,然后接收端用模拟开关循环接通这四个地址,如此实时性有待验证;
2、单片机直接编解码:之前没做过,软件编写、调试费时费力,至少编/解码之一尽量采用硬件,因人机界面需要,接收端必有单片机;
3、2.4G方案:因为没有大量数据需要传输,用起来有些奢侈,功耗偏大;
4、如果每个发射端都是共用同一地址/识别码的30键遥控器,那么接收端能识别哪个键被按下就达到目的了~
望赐教指正。

网友A:
单片机 自己编码
地址嘛 搞个8位拨码开关,
反射和接收,现成的 315 433 模块

网友B:
你可以试试2262 2272的多发单收,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2262 2272的多发单收,很好玩的。

2262/2272一个地址仅有4~6个通道,不够用呀,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62/2272一个地址仅有4~6个通道,不够用呀,难道我理解错了?

所以很好玩啊,想当年我们遥控车大战,上场后发现控制不了,直接把对手的遥控器砸了,然后被学校处分,取消比赛资格。

网友C:
用MCU,灵活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CU,灵活的很

那请问有什么推荐的书或方向?

网友D:
如果多点可能存在同时发射就不能用单向通讯法,必须使用双向通讯组网。如果不存在同时发射的可能,用MCU编个地址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多点可能存在同时发射就不能用单向通讯法,必须使用双向通讯组网。如果不存在同时发射的可能,用MCU编 ...

比如发射端A正在发送一组数据给接收端,但接收完成前发射端B也发送了一组数据,此时接收端不是可能接收错误数据吗?
您说需用双向通信目的是不是传输数据前先“握手”成功然后发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发射端A正在发送一组数据给接收端,但接收完成前发射端B也发送了一组数据,此时接收端不是可能接收错 ...

如果在同一场合同时有同频的多个发射源且强度差不多就必然会发生干扰,所以才要用协议保证每次只有一个信号处于发射中。组网就是这个概念,楼主的应用适合于主从式网络,一切由主机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