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弱电压信号采样电路,看是否是最佳方案?

楼主(2014-01-16):
如下图所示:
SIGOUT、SIGIN均接互感器线圈,
SIGOUT为激励信号,SIGIN为采样信号输入。从感应互感器来的电流信号,经过200欧(160 + 40) 的电阻采样,变为电压信号。

电压信号经过RC无源带通滤波,(因为互感器可以感应用50HZ的干扰信号和高频信号,所以加RC滤波),然后接一个电压跟随器。

不知这个电路可不可取?

我们现在一个设备上就是用的这个电路。但不是很理想。温漂特性不好。

采样方法和RC带通滤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上图中,C39,R84,C42,R85为无源带通,中心频率为:1.6K.

U17B为电压跟随器。可以用一个价格稍高的OPA1652AID代替,温漂会好一点。还有更贵的芯片,如:OPA2188AIDR,温漂会更低。但成本不能靠增加成本来提高性能呀。

而且,电压跟随器前端的无源带通,受温度影响更大。这个带通是为了,滤除50HZ的市电信号干扰,而通过1.6K的测量信号。这个有没有 更好的方案呀???

此处必须要原始信号进行一级滤波,以妨50HZ信号电压过大,使运放饱和,失去对1.6K信号的跟踪。

网友A:
SIGOUT接到电路的哪里去了?

网友A:
如果是微弱的差分信号,直接用个仪表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B:
TL072的温度漂移是18uV/°C,光这个引入的温漂就不容小觑,换个温漂小的运放试试看,比如SGM8272,只有3uV/°C的温漂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是高通滤波,没有低频滤波的电路组成部分呢~所以不应叫做带通滤波哈
而且互感器输出的感应电压不能太大,否则容易造成驱动不足,波形顶部失真。所以不是最佳方法
我建议把采集电路做成如下的电流并联反馈放大电路。

Uout=I*R;(其中I为互感器输出电流,R为运放反馈电阻,如果采集不需要相位补偿可以省略C和r)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OUT接到电路的哪里去了?

SIOUT是激励信号的输入端,外接激励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微弱的差分信号,直接用个仪表放大器就可以了。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072的温度漂移是18uV/°C,光这个引入的温漂就不容小觑,换个温漂小的运放试试看,比如SGM8272,只有3uV/ ...

有道理。查了一个TI的片子2uV/C,OPA1652。但标价是TL072I的两倍,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是高通滤波,没有低频滤波的电路组成部分呢~所以不应叫做带通滤波哈
而且互感器输出的感应电压不 ...

C39,R84,C42,R85为无源带通,中心频率为:1.6K.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微弱的差分信号,直接用个仪表放大器就可以了。

50HZ的信号可能很大。1.6KHZ的信号较小。

网友D(2017-03-30):
① C39,R84和C42,R85是高通滤波器,两个效果一样,没必要放两个,截至500HZ以下的信号,50hz的市电应该已经被滤除了,但是高频的如果没有输入应该可以不予考虑。
②我不知道图中FLOW和SIGOUT的是什么关系?
③那么猜测一下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子的,通过电压跟随器来是输入的信号更佳稳定,然后通过滤波器来除去50HZ的信号,然后通过两个电阻,并在电阻中间进行采样。
④那电压跟随器有没有可能增加两个大电阻,使其更加的稳定。
⑤总感觉原理图是不是画反向了。
我也不太懂,请楼主赐教,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