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过压保护电路,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17):
说的不清楚
AC 20 不叫高压吧, 高压传输线是什么? uin 又是什么?
画个图 说明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啊,由于比较急,没说清楚,那个高压传输线是之前的部分,就不用管了。
这个电路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设计一个无源保护电路,当输入的20V正弦波交流电压在20V或以下时,要求系统输出也是这个正弦波交流电压而不是直流电压,而当这个交流电压超过20V时,要求系统输出为0V。

网友B:
如果要求无损耗,用干簧继电器吧

楼主:
我研究了个电路,但正弦波下半部分没有能保护,请您指点!

希望能有大神帮忙修改下,还有电路中的元件参数可否告知如何计算,我不太懂,就都选了10k欧的电阻了 ~

网友C:
可控硅+稳压管,完事。

网友D:
无源,交流,用互感器加个继电器可以搞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