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01-17):
时序图上的深色区域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与白色区域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表示不确定的电平,高或低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确定的电平,高或低都有可能...

也可以说这个高低电平不影响这个这个操作时序功能的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说这个高低电平不影响这个这个操作时序功能的实现?

是的,其它时序跟这个灰色区域关系不大...

网友B:
不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