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J-Link V8 调试器能够调试STM32F20x芯片吗?

楼主(2014-01-17):
一直使用的是103系列芯片,用J-Link V8调试器一切正常;最近用207做了个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下载程序,FLASH擦除就失败,在调试器设置窗口下没有20x选项,见图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怎么才能增加20x选项?谢谢!

楼主:
在哪下载J-LINK的驱动呢?本人目前只有4.02版本,太低了!

网友A:
这么悲惨, 你的开发工具是不是该升级了!
先传一个给你试试.
记得这个文件的放置路径:\KEIL\ARM\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