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R 跨工程调用函数

楼主(2014-01-17):
我现在的STM32F0系列,做了个IAP功能,也就是说在flash中分出了一部分空间作为bootload区。boot代码引导APP_BIN下载到指定code代码段。
bootload和APP是独立编译的两个工程。然后在bootload中封装了一些基本接口的函数,提供给APP调用,我在APP区跳到了哪些基本接口函数的入口地址,但是能跳指定位置,但是代码不执行。出现HardFault_Handler();
问题是APP中该如何调用bootload中的函数?
没做过这方面的技术,希望有经验的同仁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何必搞得这么纠结呢,把那些在应用中需要用到的接口函数,直接扔一份到应用程序的工程中编译。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就是多占了点空间而已。
如果硬要按楼主的要求实现代码,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过程有点繁琐复杂而已,你去看看有关分散加载的资料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很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