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端子线路开路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下路是机顶盒(STB)HDMI端子的部分电路,HDMI各引脚直接与CPU相连接,目前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下面问题!
在HDMI与高清电视相连测试图像是否正常时,部分电视正常,但是一部分电视无画面输出,经打开机顶盒上盖发现HDMI电路上的4个共模电感中的其中一个有1个引脚虚焊或者是一个引脚破碎!(只有一个引脚虚焊或破碎,超过1个则都无画面输出)
请问为了将此种不良栓选出来该如何办?(不能打开机顶盒上盖,直接在HDMI端子输出端检测)如何设计一个工装直接在HDMI输出端测试出该种不良?

网友A(2014-01-17):
不应该到这部才检测问题的
板子贴好,目检 上测试架 测试的时候就发线问题了
另外,如果这4个器件经常虚焊,哪就是你焊盘做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