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功耗 与 温升 关系

楼主(2014-01-17):
大家讨论下,一般 LDO 的功耗 ( 大概是 Vd x Iout ), 跟温升的 关系.
有没啥理论计算公式可参考, 一般要看 LDO 规格书里面哪些的参数?

网友A:
规格书中都有提供一个封装热阻参数èja,就是表征功率与温度的一个参数

网友B:
我记得功耗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关系吧?随着温度升高,功耗会急剧增加的。

网友C:
在电子设备的工作温度范围内, 如散热措施一定, 温升与功耗基本是线性关系

楼主:
有些 LDO 的文档有两个,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看了好几份,都是这个公式

网友D:
楼主圈起来的是指不同封装的;
公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E:
下面Notes不是有解释吗。。。
热阻就像电阻一样,可以串联,(θja-θjc)*Pd就是IC外壳“温升”,不过不够准确,关键还是用θja计算,保证Tj不能超

网友F:
帮助文档来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Notes不是有解释吗。。。
热阻就像电阻一样,可以串联,(θja-θjc)*Pd就是IC外壳“温升”,不过不够 ...

Tj 节点温度
TA 环境温度
θja 节点到环境热电阻

θjc 是这个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助文档来也~

哦,看了这份就明白那些 字母 的意思了:victory: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VICOR设计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