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单片机接32K晶振诡异问题

楼主(2014-01-17):
msp430f4152单片机,使用3.3V电源,外接32K晶振,使用万用表量晶振两脚电压,一边为1.204V,一边是0.926V。使用示波器测量两管脚,发现频率正确,但是幅值严重偏小,峰峰值只有32mV,并且有一个管脚波形被直流分量抬高,大虾们给点建议,学习一下,3Q!

网友A:
影响幅度就是增益和负载.
增益是内部电路控制的, 没有办法增大.
那么只有减小负载. 看看调整负载电容是否有效, pcb 上有没有振荡信号的泄漏回路?
再不行, 得换性能更好的晶体谐振器了

网友B:
增益, 损耗, 还有负载

网友C:
换种型号的32K的晶振的吧

网友C:
要不注意下晶振周围的匹配电容的吧,一般的还需要加上两个12pF的电容的

网友D:
检查下焊接的,在看下你的PCB板的设计的有没有缺陷的

网友E:
这个看下匹配电容的吧,,匹配电容不对的话也会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