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浮点库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ccs, AC, TI, IO, ui
我的CCS里build options里有fpu32选项。
见附件。

可是在另外一台笔记本上没有floating point support 选项。
那个笔记本是WIN7系统,我的是XP。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选的5509就没有你说的这个选项
应该与你的setup选的CPU有关系
如果选择的浮点处理器  应该就有了  你再看看

楼主:
我的是283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8335.

我刚看了  设置为浮点处理器  还是出不来那个fpu32的下拉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