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网访问自己搭建的webserver

楼主(2014-01-17):
通过uip,生成了webserver,在内网内可正常访问。
现在的疑问就是,怎么通过外网访问自己的开发板。
感觉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将局域网的IP对应到相应的域名上?
貌似申请二三级域名的话,也只是运行在人家的服务器上。那么,我们自己的开发板应该怎么访问呢?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花生壳申请域名,然后在路由器做端口映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申请域名,然后在路由器做端口映射就行了。

若是不使用路由器做映射的应该采用哪种方式,就像有的摄像头可以直接在外网进行访问?

网友A:
那是要走服务器器的。

网友B:
DDNS服务,或者你家有固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要走服务器器的。

我的感觉,好像是这个样子。
自己申请一个域名,并提交给DNS后。通过DNS服务器映射到自己webserver拥有的公网IP。这样就可以通过公网进行访问。
若是,webserver拥有的是一个局域网内的ip地址,则就需要通过路由器,进行端口映射。
现在自己家拉网线,貌似也都是动态IP。而我只是,想通过外网进行远程控制,有没有别的方式完成这种操作。
就类似于QQ,windows的远程桌面连接。还有,有这方面的开源项目吗?
我就只用过UIP。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远程监控,在来个域名,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的

网友D:
路由器不用映射也可以。

新花生壳有客户端软件,就是得要加个P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感觉,好像是这个样子。
自己申请一个域名,并提交给DNS后。通过DNS服务器映射到自己webserver拥有的 ...

我正在实践中,自己写协议栈,做服务转发。

网友F:
主机主动查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感觉,好像是这个样子。
自己申请一个域名,并提交给DNS后。通过DNS服务器映射到自己webserver拥有的 ...

QQ也是走服务器的,必需登录到QQ的服务器才能用。

网友H:
有固定ip,可以直接访问